[家电应用]
主函数的变量无法重新赋值啊

楼主(2024-01-24):
我这个边,在If里面有个赋值的操作,但是一直无法赋值成功,为什么?
                if (wifi_work_state == WIFI_CONNECTED || wifi_work_state == WIFI_CONN_CLOUD)
                {
                        Delayms(100);
                        if (num2 == 0x66)
                        {
                                m = -1;
                                P3_5 = 1;
                            tdd(0x38);
                            num1 = 0xaa;
                         num2 = 0x00;

                        }
                }        本来都进去判断了,但是这个num2的值一直没变。

还是看一下这个num2的值在哪里进行赋值的吧

网友A:
关键找到这个num2值在哪里?或是初值

网友B:
进不去肯定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C:
楼主问题找到了吧,调试界面进行分析就可以

关键找到这个num2值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