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单片机IO模拟UART的原理

楼主(2024-01-24):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的IO口模拟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常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这种方式被称为软件UART。软件UART的原理是通过单片机的普通IO口模拟UART的发送和接收功能,而不是使用硬件UART模块。
以下是软件UART的基本原理:

引脚配置: 选择两个普通的IO口,一个用于模拟TX(发送),一个用于模拟RX(接收)。

发送数据: 在模拟TX口上,通过软件控制IO口的电平变化来模拟串行数据的发送。UART通信的开始位通常是逻辑低电平,接下来是8位数据,最后是一个或多个停止位(逻辑高电平)。

发送开始位:将TX口拉低一段时间表示开始位。
发送数据位:根据要发送的数据,设置TX口的电平。
发送停止位:将TX口拉高一段时间表示停止位。
接收数据: 在模拟RX口上,通过软件来检测串行数据的变化,以解析接收到的数据。

监听开始位:等待RX口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表示开始位的开始。
采样数据位:在开始位的中间,定时采样RX口的电平,得到8位数据。
监听停止位:等待RX口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表示停止位的开始。

波特率控制: 为了确保通信的准确性,需要根据波特率来设置发送和接收的时间间隔。波特率是指每秒传输的比特数,通过控制发送和接收位之间的时间来实现。

软件UART实现的主要优点是不需要额外的硬件UART模块,可以在不支持硬件UART的低成本单片机上实现串行通信。但是,由于软件实现的复杂性,可能会受到处理器性能的限制,因此在高速通信或需要实时响应的应用中,硬件UART可能更为适合。

网友A:
模拟的话,我认为9600以上的时候,就不稳定了。

网友B:
我之前上过115200

网友C:
IO模拟通常选择两个波特率:9600优先,快一点就是115200

网友D:
9600波特率就很稳定啊

网友E(2025-09-08):
单片机 IO 模拟 UART 原理:用两个 GPIO 分别模拟 TX、RX 引脚,通过软件定时控制电平跳变时间(对应波特率)。发送时,按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顺序,逐位翻转 TX 电平;接收时,监测 RX 引脚电平变化,在约定时间点采样数据位,重组为字节,实现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F:
单片机 IO 模拟 UART 通过软件控制通用 IO 口模拟串口通信时序。发送时,按设定波特率控制 IO 口高低电平,依次输出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接收时,监测 IO 口电平变化,根据时序采样数据,完成异步串行通信,无需硬件 UART 外设,灵活性高但占用 CPU 资源。

网友G:
单片机 IO 模拟 UART 原理是:用两个 GPIO 分别模拟 TX(发送)和 RX(接收)引脚,通过软件定时控制电平变化实现异步通信。发送时,按波特率计算位间隔,依次输出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接收时,检测起始位后,按定时采样数据位,重组数据,完成 UART 协议的软件模拟。

网友H:
实现依赖于定时器和中断

网友I:
通过少量 GPIO 模拟多个 UART 通道。

网友J:
简单的传感器数据传输、调试信息输出等。

网友K:
需关注 定时精度、中断管理、波特率误差

网友L:
无需额外硬件,仅用普通 GPIO 即可实现。

网友M:
通过精确控制 IO 口的高低电平变化时间

网友N:
软件 UART 依赖定时器中断,若中断延迟或系统负载高,可能导致采样错位。

网友O(2025-10-11):
IO模拟UART通过软件控制IO口电平变化,模拟UART协议的时序。

网友P:
单片机 IO 模拟 UART 原理:通过软件控制普通 IO 口,按 UART 协议时序手动生成 / 检测高低电平。发送时,按设定波特率在 IO 口输出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接收时,监测 IO 口电平跳变,计时采样数据位,重组字节。需精确控制延时以匹配波特率,实现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H:
无硬件滤波,受电源纹波或电磁干扰影响更大。

网友Q:
为避免信号跳变时的不稳定,通常在每位的中间时刻采样 ,后续每间隔 1 个位时间采样一次,最大限度保证数据准确性。

网友I:
若单片机需模拟多个UART,可通过分时切换GPIO和定时器配置实现

网友R:
定时器可以设置为在每个比特时间间隔内产生中断,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S:
软件 UART 需通过 GPIO 操作 + 定时中断 模拟这一过程。

网友T:
接收时需检测起始位,并在正确时间点采样数据位。核心挑战是时序精度和抗干扰。

网友Q:
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来产生精确的时间间隔

网友U:
用软件时序模拟硬件 UART 的帧结构和波特率

网友V:
单片机通过GPIO输出模拟UART发送时,需按协议时序逐位生成信号。

网友L:
通信双方需约定相同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且无时钟信号同步,依赖起始位同步时序。

网友W:
模拟 UART 通信的时序逻辑

网友X:
相比硬件UART,更容易受到干扰和时序误差的影响

网友Y:
接收时,监测 IO 口电平变化,根据时序采样数据,完成异步串行通信,无需硬件 UART 外设

网友Z:
在模拟TX口上,通过软件控制IO口的电平变化来模拟串行数据的发送。

网友AA:
发送的核心是位时间延时的准确性,需通过单片机定时器或精确的软件延时实现

网友V:
频繁的中断和定时器操作可能影响其他任务的执行。

网友AB:
受单片机性能和IO口速度限制,波特率通常较低

网友AC:
精确控制每位的持续时间

网友U:
接收比发送更复杂,需检测起始位并同步后续数据,通常依赖 输入捕获中断 或 轮询检测。

网友AD:
无需额外的硬件UART模块,节省成本。

网友AE:
软件 UART 通过 GPIO 和定时器模拟异步串行通信,核心在于精确控制电平切换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