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那些单线协议你知道吗?

楼主(2024-01-24):
"单线协议"通常是指一种通过单根通信线进行数据传输的通信协议。这种协议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硬件连接,减少所需的引脚数量,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单线协议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和应用领域。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单线协议的例子:

单线串行通信协议:例如,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和单线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协议。这些协议通过单一的数据线进行双向通信,使用时序协议进行数据的传输和接收。

One-Wire协议:这是一种由独立的Maxim Integrated公司开发的协议,用于在设备之间进行低速、短距离的通信。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只需要一根通信线,同时还可以提供电源。

单线总线协议:例如Dallas Semiconductor的1-Wire总线协议,用于连接和控制多个设备,只需要一条数据线和一条地线。

楼主:
这些单线协议通常通过使用特定的通信时序和数据编码方案,使得在单根线上进行双向通信成为可能。然而,由于只有一条线用于传输数据,通常需要设备之间达成一致,以确保正确解释和响应传输的信息。

网友A:
我只是使用过温度传感器的单线协议栈

网友B:
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C:
18B20的那种就是。

网友D:
拿个灯珠是不是也用的单总线?

网友E(2025-09-27):
常见的单线协议有单总线协议(1-wire),由 DALLAS 公司推出,采用单根信号线传输,主从结构,对时序要求严格,应用广泛。

网友F:
单线协议是仅用一根信号线实现数据传输的通信方式,硬件简单、成本低。常见如 DS18B20 的 1-Wire,通过单总线完成温度数据读写;WS2812 的串行协议,用单线沿电平时间编码 RGB 数据;还有 DHT11 的单总线,半双工传输温湿度信息。这类协议依赖严格时序区分 0/1 信号,抗干扰较弱,适用于短距离、低速率场景。

网友G:
单线协议是一种通过单根信号线实现数据传输的通信协议,硬件结构简单(仅需一根线加接地)。通过电平变化(高低电平、脉冲宽度)编码数据,如 DS18B20 的 1-Wire 协议。需严格时序控制,适用于短距离、低速率场景,优点是布线成本低,缺点是抗干扰弱、传输速率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