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话说保险管那点事

楼主(2024-01-25):
不论是电工还是电子维修人员,对于保险管或保险丝绝对是非常熟悉。相较而言,由于各种规格和改进保护设备例如空气断路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等的大量出现,加之刀闸开关退出舞台,电工领域使用保险丝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反而是我们电子维修人员却在各种电子线路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保险元件。
由于经常接触到各种工控设备线路维修,由此见证了二十年间保险器件的发展史:二十多年前,线路板上普遍使用的保险元件是玻璃管式保险丝,有些是通过线路板上的卡座安装使用的;有些则是通过黑色塑料保险座固定使用的。当年经过观察玻璃保险管内保险丝的熔断状态,综合后续故障排查所得,本人归纳出以下经验——保险丝如果仅仅是简单的熔断,且断点间距非常短,那么属于普通的老化损坏,大多数更换新保险管即可;若是保险管内壁黑漆麻乌,甚至是出现玻璃壁破碎的症状,那么线路百分百有短路、过压等极端现象发生,彻查之后才能换新保险管测试,否则又会是一声炸响!
后来一些较为精密电路中出现了一款小型,焊接式片状或块状快熔保险,由于是全封闭式结构,只能通过要万用表测量好坏,不过该种保险多在5A以下环境中使用。
随着贴片元器件的使用,现今电路中尤其是小电流环境下,贴片保险元件那是非常多见,不过有些以价格抢占市场的电子设备里使用低阻值色环电阻替代保险的情况也是非常多。
对于目前新型的爆管式保险元件,本人还未有过接触,如果该型元件能有下面这两种功能则会更加受宠:首先是具有可恢复型,非一次性使用;最后是具备故障类型颜色指示功能,例如:绿色表示正常使用;黄色代表普通的老化损坏;红色代表过热过载损坏;黑色代表短路过压损坏等。

网友A:
保险管是玻璃的吧,内不有保险丝,我功放的电源插座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管是玻璃的吧,内不有保险丝,我功放的电源插座上有。

玻璃管保险之外,尤其是超过5A的现在多是片状直插式的,例如汽车里面电路中的保险。

网友B:
以前见过的保险丝都是玻璃的

网友C:
电力系统的保险丝都是陶瓷做的

网友D(2024-02-25):
有没有可以重复使用的保险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以重复使用的保险丝啊

当然有了,很多UPS电源上面就使用可恢复式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