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75】-如何使用STM32的GPIOG接口进行开发-LED3问题处理

楼主(2024-01-25):
前两天在研究点灯的问题,好在点亮了LED1和LED2 ,但是LED3 怎么点都点不亮,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就比较心烦如何才能点亮LED3(GPIOG-Pin2),然后后我就开始查找原理图,发现GPIOG-Pin2的接口是直接从芯片接到三极管的,电路原理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详细的去看数据手册了,查了数据手册才知道,GPIOG的电源是如理管理的。
    上面的图已经标注了GPIOG是比较特殊的存在,所以我们如果需要使用GPIOG的话,需要对VDDIO2的电源进行独立的处理,我们需要打开VDDIO2的电源开关,而VDDIO2 的电源开关属于Power_ex的范畴,所以需要使用到Power_EX的函数,
这样看来的话,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函数打开VDDIO2的电源,我们在IO口配置的地方增加VDDIO2的使能函数,然后在对IO寄存器进行配置

    好了,到这里,我们把电源已经打开了,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就可以正常的点亮LED3了,我也是非常好奇,为啥做Demo硬件的工程师画了3个灯,而原厂的代码只点了两个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工程师投了懒,还是那边的工程师有意将这个问题留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发现这个问题,了解U575芯片性能的同时了解到U575GPIOG的独立电源控制的设计更新。
灯点亮了,还是来个照片吧!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遇事不急不躁,家人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网友A:
可以可以

网友B: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24-05-13):
原来如此,学到了

网友D(2024-10-03):
感谢分享!我也在这里翻车了
参考手册里GPIO部分压根没提这个事儿,说了一大堆TrustZone,我就转去看TrustZone有没有问题了,一直没出坑,直到看到这个贴。

网友E:
你用cubemx配置就可以,基本直接一步就点亮

网友F:
在代码中正确配置了GPIOG_Pin_13为输出模式,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G:
首先,确保你的硬件连接正确,不过你用开发板应该遇不到这种问题

网友H:
STM32CubeMX中,选择你的STM32型号,配置GPIOG引脚为输出模式。在代码中,你可以使用以下步骤手动配置GPIOG

网友I:
main函数中,你可以编写代码来控制LED3的亮灭。例如,使用HAL_GPIO_WritePin函数来设置GPIOG_Pin_13的状态

网友J:
确保LED3正确连接到GPIOG_Pin_13,并且限流电阻连接正确

网友K:
建议查查,HAL_Delay函数工作是否正常,延时时间设置合理

网友L:
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检查GPIOG_Pin_13的输出状态,确保其符合预期

网友M:
一般是要配置电源的,因为这种新的MCU确实电源部分更复杂了,也更灵活了

网友N:
话说,你用cubemx配置是不是默认就这么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