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IGBT你了解吗?

楼主(2024-01-25):
IGBT(绝缘栅双极型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广泛用于功率电子领域的半导体器件。它结合了场效应晶体管(FET)和双极型晶体管(BJT)的优点,具有高电压能力和高开关速度。以下是有关IGBT的一些基本信息:

结构: IGBT由一个绝缘栅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和一个双极型晶体管组成。这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能够在高电压和高电流条件下工作的器件。

工作原理: IGBT的工作原理类似于MOSFET。当控制信号(通常是电压)应用在栅极上时,形成了一个电场,这个电场可以控制电流从源极到漏极的通道。与普通MOSFET不同的是,IGBT的结构允许电流在栅极和发射极之间流动,从而形成一个类似双极型晶体管的电流通道。

特点:

高电压能力: IGBT能够处理较高的电压,使其适用于许多功率电子应用,如变频器、电力逆变器和交流电机驱动器等。
高开关速度: IGBT具有相对较高的开关速度,这有助于减小能量损失并提高设备的效率。
可控性: 通过调整栅极信号,可以精确控制IGBT的导通和截止,实现对电流的精确调节。
应用领域: IGBT广泛应用于各种功率电子系统,包括电力电子变流器、交流电机驱动器、电源逆变器、电焊机、电力调度等领域。

总体而言,IGBT是一种强大且灵活的功率半导体器件,它在能源控制和转换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楼主:
大功率电机设备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A:
一般都会用在大功率的器件上的。

网友B:
一般在大功率器件上使用的多一些。

网友C:
大功率的充电器不就是用的这个吗

网友D:
这几年的手机充电器都是用的这个技术吧?

网友E:
IGBT的话真的就相当于MOS,但是是可以通过大电流耐高压的吧

网友F:
IGBT做的比较好的好像是东芝?

网友G:
一般都是做电机控制或者电源方面的会用到这元件的

网友H:
话说,微芯是否有IGBT这种器件呢?

网友I:
不好玩,这元件很贵,而且搞不好就炸管

网友J:
了解一点点,因为用得不多,但是之前用过一次,确实好用

网友K:
都是电源用的多,而且功率大的电源用的才多

网友L:
直接买来玩玩呗,我看很多芯片厂家都有这种IGBT元件的哦

网友M:
好像就东芝,英飞凌之类的做IGBT比较好

网友N:
比亚迪的IGBT做的咋样啊?

网友O(2024-02-25):
引用 网友N:
比亚迪的IGBT做的咋样啊?

国产也就只有这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