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做一个单片机电路,用ASM1117提供3.3V,开关放在何处合适

楼主(2024-01-25):
是放在1117之前合适还是放在1117之后合适呢?
1117的静态电流是多少,放在后面可以使用备用电池供电,那么1117的静态功耗多大有人知道不

网友A:
这个得看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电路设计要求吧

网友B:
我一般放在前面,这样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C:
放在前端比较好一些。

网友D:
肯定是放在前端啊

网友E:
前端,这样更省电

网友F:
只有在前端的时候,才会更加的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