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倍压电路能驱动NMOS吗?

楼主(2024-01-25):
大家好;
想用高边驱动NMOS,请问能用倍压电路作为高边驱动电路吗?类似下图;负载电流25A左右。

假如上图不行,有用分立元器件搭的高边驱动电路参考下吗?
谢谢。

xch
会烧MOSFET吧?

网友A:
可以,建议+12V接左边,中间断开,右边接到S极.GS加电阻放电\稳压二极管钳位.

@LcwSwust :好的,谢谢。
@zzgezi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如果MOS管的D接12V,那就不必改了. 总之,先仿真一下或搭个电路试一下,有问题再说.
谢谢, GS加电阻放电\稳压二极管钳位,忘记画上去了, “建议+12V接左边,中间断开,右边接到S极”这句话没理解,还请帮忙再解释下。

网友B:
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栅压合适,上升、下降沿跟要求的速度匹配,都可以,

网友C:
他这种可以,MOS管导通,VGS算下来10V,现在一般的都是±20V。

网友D:
驱动肯定可以驱动,速度嘛,呵呵

网友E:
速度不要求,可以的。

网友F:
不行!输出的22u电解电容加反压的几率很大,很快会失效。

网友(2024-03-30):
因开、关速度慢在特定负载时会因MOS发热而失效。风险集中在开、关时。

网友:
且后面的电容如果是有极性电容,在关机时也可能关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