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CLR和ACPR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24-01-25):
ACLR和ACPR都是以“Adjacent Channel”命名,都是描述本机对其他设备的干扰(其实是一个东西,不过一个是在终端测试中的叫法,一个是在基站测试中的叫法)。而且它们对干扰信号的功率计算都是以一个信道带宽为计。
在LTE中,ACLR的测试有两种设置,EUTRA和UTRA,前者是描述LTE系统对LTE系统的干扰,后者是考虑LTE系统对UMTS系统的干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EUTRAACLR的测量带宽是LTE RB的占用带宽,UTRA ACLR的测量带宽是UMTS信号的占用带宽(FDD系统3.84MHz,TDD系统1.28MHz)。换言之,ACLR/ACPR描述的是一种“对等的”干扰:发射信号的泄漏对同样或者类似的通信系统发生的干扰。

网友A:
这是什么啊,没看懂。

网友B:
ACLR (Adjacent Channel Leakage Ratio) 和 ACPR (Adjacent Channel Power Ratio) 都是用于描述无线通信系统中信号之间干扰的参数的

网友C:
是的,ACLR通常用于描述发射信号在主要信道以外的相邻信道上的泄漏功率,即主要信道和相邻信道之间的功率关系

网友D:
一般的话,ACLR通常以分贝 (dB) 为单位,表示相邻信道泄漏功率与主要信道功率之比的对数值

网友E:
网上搜的信息是,ACPR通常用于描述发射信号在主要信道以外的相邻信道上的功率水平,即主要信道和相邻信道之间的功率关系

网友F:
ACPR通常以分贝 (dB) 为单位,表示相邻信道功率与主要信道功率之比的对数值

网友G:
其实 ,ACLR和ACPR都关注主要信道和相邻信道之间的功率关系,用于评估无线通信系统中信号之间的干扰情况

网友H:
一般来说,ACLR更侧重于描述泄漏功率的比值,而ACPR更侧重于描述功率水平的比值

网友I:
在实际应用中,ACLR和ACPR通常是一起使用的,以全面评估无线通信系统中相邻信道之间的干扰情况

网友J:
这个在无线方面,什么时候会特殊考虑到它们?

网友K:
还挺有意思,估计是4G这种信号会用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