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INT1中断优先级设置问题

楼主(2024-01-25):
  • 如何正确设置HC89S003F4的中断优先级?
  • 为什么INT1中断要设为最高优先级才能成功唤醒?

网友A:
这个首先要知道如何进行中断优先级的设置

网友B:
INT1不是最高优先级,唤醒启动后就被更高优先级的抢去了控制权,就是和和各种中断打架去了,最后谁也干不成活

网友C:
如果屏蔽其他种类的中断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设置为最高优先级了啊

网友D:
如果没有其他中断产生的话  为什么还不能成功呢

网友E:
如果是在main函数里进入掉电模式,就可以不用设置最高优先级

网友F:
在低级别中断里执行了掉电命令,由于级别不够,造成唤醒不成功,故要设置最高级中断

网友G(2024-08-20):
查阅HC89S003F4的数据手册

网友H:
如果INT1中断用于唤醒单片机,而它的优先级不是最高的,那么当唤醒信号到来时,如果此时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请求被响应,单片机就会先去处理那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从而导致INT1的唤醒流程被打断。因此,为了确保INT1能够成功唤醒单片机,就需要将其优先级设为最高。

网友I:
其实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