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对掉电唤醒的例程进行详细分析,了解其中的中断处理流程

楼主(2024-01-25):
掉电唤醒的例程通常涉及到将系统置于低功耗模式,然后通过某个特定的中断事件唤醒系统。以下是对掉电唤醒例程的一般分析,着重了解其中的中断处理流程:
  • 低功耗模式设置:
    • 在掉电唤醒例程中,首先会设置芯片或处理器进入低功耗模式,以降低系统功耗。
    • 这可能涉及到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或调用特定的低功耗库函数。
  • 中断唤醒源选择:
    • 选择唤醒系统的中断源,通常是一个外部中断(如你提到的 INT1 中断)。
    • 配置相应的中断寄存器,以使得特定中断事件能够唤醒系统。
  • 中断服务程序准备:
    •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该程序用于处理唤醒时触发的中断事件。
    • 中断服务程序可能包括初始化和恢复操作,确保系统从低功耗状态正常唤醒后能够继续执行。
  • 中断优先级设置:
    • 为了确保中断能够在唤醒时得到及时响应,可能需要设置相应中断的优先级。
    • 例如,在你提到的代码中,通过设置 IP0 寄存器,将 INT1 中断的优先级设为最高。
  • 进入低功耗模式:
    • 执行代码,使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等待中断事件的发生。
    • 低功耗模式下,系统可能关闭一些模块或降低时钟频率,以降低功耗。
  • 中断触发与处理:
    • 当选择的中断源触发时,系统会从低功耗状态唤醒。
    • 中断处理器会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开始执行中断处理代码。
  •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
    •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与中断相关的操作,可能包括状态保存、中断源清除、系统状态恢复等。
    • 如果有需要,执行其他必要的操作以完成唤醒后的任务。
  • 退出低功耗模式:
    •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成后,系统可能需要退出低功耗模式,恢复到正常的运行状态。
    • 这可能包括重新配置时钟、打开关闭的模块等。
  • 程序继续执行:
    • 唤醒后,系统将继续执行主程序中的代码。
  • 错误处理和异常情况:
    • 考虑中断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或异常情况,编写相应的错误处理代码。

网友A:
掉电唤醒还需要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吗

网友B:
掉电唤醒的过程和其他低功耗模式唤醒的过程是一样的吗

网友C:
都有哪些中断源可以唤醒这种低功耗模式呢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使用掉电这种低功耗模式呢

网友E:
我们如何通过在线仿真一个程序来了解它的整个流程呢

网友F: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 能退出当前低功耗的中断类型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