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中断嵌套是嵌入式系统中常见的问题的一些建议:

楼主(2024-01-25):
  • 中断屏蔽:
    • 在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时,屏蔽当前中断源。这可以通过设置中断屏蔽位或使用相关寄存器实现。
    • 在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前,解除中断屏蔽。
  • 全局中断屏蔽:
    • 在一些嵌套问题敏感的情况下,可以在进入和退出临界区域时全局地屏蔽和解除中断。
    • 注意这样做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 中断优先级设置:
    • 确保中断的优先级设置是合理的,以避免低优先级中断在高优先级中断处理期间被响应。
    • 设置唤醒用的中断为最高优先级,以确保它在其他中断之前被及时响应。
  • 避免长时间中断服务程序:
    • 尽量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长时间的操作,以减小中断响应时间。
    • 如果需要执行较长操作,可以考虑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触发一个任务,在任务中完成操作。
  • 调度器设置和优化:
    • 如果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确保调度器的设置和优化是合理的,以降低中断嵌套的可能性。
    • 注意调度器的抢占性设置和任务切换的影响。
  • 硬件中断相关设置:
    • 检查硬件相关的中断设置,确保中断触发和响应的配置是正确的。
    • 查阅芯片手册以了解中断控制寄存器的设置和相关特性。

最佳实践:
  • 规范中断服务程序:
    • 编写清晰、简洁、高效的中断服务程序,避免在中断中执行复杂的操作。
    •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尽量避免调用可能引起中断的函数。
  • 使用临界区保护关键代码段:
    • 对于关键代码段,使用临界区保护,以确保这些代码段在中断处理过程中不被中断。
  • 谨慎使用全局变量:
    •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全局变量的访问需要小心,可以使用原子操作或者禁止中断的方式来防止数据竞争。
  • 系统级调试工具:
    • 使用系统级调试工具来监视中断的触发和处理过程,以帮助诊断和解决中断嵌套问题。
  • 参考芯片厂商文档:
    • 查阅芯片厂商的技术文档和参考手册,了解关于中断设置和处理的最佳实践。
  • 定期代码审查:
    • 定期进行代码审查,特别关注中断服务程序的实现和调用。
  • 测试和验证:
    • 对中断的处理进行全面的测试和验证,确保在各种情况下中断系统的稳定性和正确性。

通过结合这些解决方法和最佳实践,可以有效地管理和减轻中断嵌套问题,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A:
如果嵌套层数过多 会导致堆栈溢出吗

网友B:
中断嵌套会不会导致有些中断***无法执行呢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嵌套问题敏感呢

网友D:
一般最多支持多少种中断嵌套呢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 需要关闭所有的总断使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