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在掉电唤醒中,INT1中断的最佳实践通常包括

楼主(2024-01-25):
在掉电唤醒中,INT1中断的最佳实践通常包括以下方面:
  • 设置INT1为唤醒源:
    • 确保将INT1中断作为掉电唤醒的触发源。
    •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配置相关寄存器,使INT1中断能够在系统掉电状态下唤醒MCU。
  • 中断优先级设置:
    • 将INT1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以确保它在唤醒时能够及时响应。
    • 根据你提供的代码示例,类似于 IP0 |= 0X30; 这样的操作可以用来设置INT1的中断优先级。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确保清除INT1中断的标志位,以避免在进入掉电状态时立即触发中断。
  • 避免长时间中断服务程序:
    • 在INT1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尽量避免执行耗时较长的操作,以减小中断响应时间。
    • 如果需要执行复杂的操作,可以将其拆分为多个步骤,并在需要时在主程序中继续执行。
  • 临界区的保护:
    • 对于INT1中断触发的关键代码段,可以使用临界区来保护,防止中断嵌套或竞态条件。
  • 全局变量的访问谨慎处理:
    • 在INT1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对全局变量的访问需要小心,可以使用原子操作或其他手段来防止数据竞争。
  • 系统调试工具的使用:
    • 使用系统调试工具来监视INT1中断的触发和处理过程,以帮助诊断和解决任何潜在的问题。
  • 硬件设置和电源管理:
    • 确保硬件配置正确,包括INT1引脚的连接和电源管理电路的配置。
    • 检查电源管理设置,以确保在掉电状态下MCU的电流消耗达到最小。

网友A:
在掉电模式下 都有哪种方式可以唤醒呢

网友B:
这种唤醒方式的唤醒时间一般是多长呢

网友C:
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避免长时间运行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D:
掉电唤醒之后都需要哪些必要的操作呢

网友E:
中断标志位难道不是自动清除的吗

网友F:
请问在这里的临界区主要是指的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