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软件中配置和连接(TLE92464ED评估板)

楼主(2024-01-25):
如何在SEGGER Jflash PSOC4_HVPA_LITE_KIT软件中配置和连接到英飞凌MCU(TLE92464ED评估板)?

网友A:
英飞凌自带的IDE应该可以吧

网友B:
一般都有自带的IDE进行程序编写

网友C:
英飞凌自带的IDE应该可以,毕竟每家都有自己独自的IDE

网友D:
在TLE92464ED评估板说明页面有相关开发工具的介绍链接吧

网友E:
英飞凌的IDE确实很好用。

网友F:
在TLE92464ED评估板说明页面有相关开发工具

网友G:
最好参考英飞凌和SEGGER的官方文档

网友H:
你就正常用jlink或者用IDE就能连接啊?

网友I:
现在是差啥?你是连接不到MCU吗?

网友J:
我觉得一般都不用配置,如果要配置的话,就看看options里有没有配置的

网友K:
调试赛普拉斯的啊?他是有单独软件的吧?

网友L:
不都是用SWD接口的么?你找到相关debugger这个就好了

网友M(2024-02-28):
会有相关的工具的

网友N:
英飞凌自己独自的IDE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