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怎么在英飞凌MCU的评估板上进行编程和控制4个通道?

楼主(2024-01-25):
如何正确配置GUI应用程序,能在英飞凌MCU的评估板上进行编程和控制4个通道?

网友A:
您好,
  您使用的是哪一款芯片呢?对应的产品是哪一款?

BR,
Owen

网友B:
建议参考英飞凌的官方文档

网友C:
你要控制4个通道的啥啊?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参考官方例程看看

网友E:
一般来说,都是有demo的,你得先看看啊

网友F:
你用的是那款芯片,想控制4个通道的什么?是ADC还是普通IO

网友G:
正常编译呗,一般都是有相关的教程来操作的

网友H:
你就正常配置就行,配置IO实现该功能

网友I: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吧,就相当于控制4个IO的输出电平状态啊

网友J:
你是想还要读出这4个通道的数据吗?

网友K:
建议用官方例子直接参考参考,不行就在上面修改

网友L:
你说的GUI配置工具是哪个?

网友M(2024-02-28):
看一下官方提供的demo里

网友N:
还是结合型号以及产品进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