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PL SFP光口IBERT链路误码测试

楼主(2024-01-25):
本文主要介绍说明XQ6657Z35-EVM 高速数据处理评估板SFP光口IBERT链路误码测试、使用步骤以及各个例程的运行效果。
基于TI KeyStone架构C6000系列TMS320C6657双核C66x 定点/浮点DSP以及Xilinx Zynq-7000系列SoC处理器XC7Z035-2FFG676I设计的异构多核评估板,由核心板与评估底板组成。)
1.1 ZYNQ PL SFP光口IBERT链路误码测试1.1.1 例程位置
ZYNQ IBERT链路误码测试例程有两个,分别用于光口运行在5Gbps10Gbps两种线路速率情形下的误码统计和眼图测试,IBERT测试例程保存在资料盘中的位置如下:
15Gbps IBERT例程存放位置:
Demo\ZYNQ\PL\ibert_test\ibert_7series_gtx_0_ex_5gbps文件夹下;
210Gbps IBERT例程存放位置:
Demo\ZYNQ\PL\ibert_test\ibert_7series_gtx_0_ex_10gbps文件夹下。
1.1.2 功能简介
LogiCORE IBERT IP核是Xilinx提供的集成式误码率测试IP核,该IP核产生测试样式,由发送端发出测试样式,经接收端接收测试样式并进行误码检测、分析,以检测Xilinx器件内部高速串行收发器的收发性能。由IBERT IP生成的测试工程会提供一个图形化测试界面,方便用户直观控制和检测高速串行收发器的参数指标。
1.1.3 例程使用1.1.3.1 连接光纤模块
将光模块插入光模块笼子,并使用光纤线缆将光模块的收、发端口自环对接:

1.1.3.2 加载运行ZYNQ程序1.1.3.2.1 打开Vivado工程
打开Vivado示例工程,打开5Gbps IBERT例程或10Gbps IBERT例程:

工程打开后界面及工程主要模块说明如下图所示:
1.1.3.2.2 下载ZYNQ PL程序
下载bit流文件example_ibert_7series_gtx_0.bit,如下图下载界面所示:
1.1.3.3 运行结果说明1.1.3.3.1 查看链路状态1.1.3.3.1.1 5Gbps速率测试时
可查看到MGT_X0Y14链路锁定在了5Gbps线路速率,通信链路已经建立起来:
1.1.3.3.1.2 10Gbps速率测试时
10Gbps速率测试时,需要用户根据板卡实际情况调节链路参数。在调试窗口的下方,有一个Serial I/O Links窗口,打开此窗口去完成链路参数调节任务。
用户调节Tx Pre-CursorTx Post-CursorTx Diff Swing这三个链路参数,参数调节完毕后,首先点击TX Reset,然后点击RX Reset,最后再查看StatusErrors状态,直到Status显示出预期的线路运行速率,比如10Gbps,且Errors=0E0,即误码,则表示链路目前运行正常:
1.1.3.3.2 查看眼图
Serial I/O Scans窗口,点击创建链路,然后再针对链路创建眼图扫描:

设置眼图扫描参数:
1.1.3.3.2.1 眼图测试结果
1.1.3.3.2.1.1 5Gbps速率测试时
1.1.3.3.2.1.2 10Gbps速率测试时

1.1.3.4 退出实验
Vivado调试界面Hardware Manager窗口,右键单击localhost(1),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Close Server,断开ZYNQ JTAG仿真器与板卡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