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BROM的详细解释

楼主(2024-01-25):
BROM,即Boot ROM(启动只读存储器),是TriCore架构中的Startup Software(SSW)的一部分。以下是对BROM的详细解释:

功能:

系统初始化: BROM负责在系统上电时执行初始化操作,确保处理器和外设处于可靠的初始状态。
引导加载: BROM负责引导加载器的启动,从外部存储器(如Flash)中加载应用程序或引导程序到系统内存。
执行时机:

上电复位(Cold Power-On Reset): BROM在系统上电时自动执行,确保系统处于初始状态。
系统复位(System Reset): 当系统复位时,无论是由内部看门狗、软件请求还是其他原因触发,BROM也会执行以确保系统重新初始化。
应用程序复位(Application Reset): 类似于系统复位,但应用程序复位可以通过软件配置以使得复位后时钟、RAM等不会跟着复位。
影响系统启动和初始化过程的方式:

硬件初始化: BROM负责对硬件进行初始化,包括设置时钟、外设寄存器的初始值等。
加载引导程序: BROM启动引导加载器,负责从外部存储器加载引导程序到系统内存中,使得系统能够继续执行后续的应用程序。
异常处理: 在启动过程中,BROM还负责处理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确保系统在异常情况下有适当的响应。
总体而言,BROM在TriCore架构中充当了系统启动的引导者和初始化的执行者,确保系统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正常启动和运行。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种存储器呢,难道这个存储器不能用作其他的用途吗

网友B:
这部分的存储器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损坏呢

网友C:
这个因该是一个只读存储器开辟出来的一个小空间吧

网友D:
也就是说这里边的代码是出厂就定 了的  不可更改的

网友E:
这个启动只读存储器是英飞凌芯片所独有的吗

网友F:
其实所有的单片机都有这个部分 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G:
BROM是"Boot ROM"的缩写,指的是启动只读存储器。它是一种内置在计算机或嵌入式系统芯片中的只读存储器,用于在系统上电时加载引导程序(Bootloader)或启动固件

网友H:
一般来说,BROM通常是在芯片制造过程中被烧录的,因此其内容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会被修改

网友I:
当计算机或嵌入式系统上电时,BROM会首先被激活,负责加载引导加载程序到系统内存中。这个引导加载程序通常用于引导操作系统的启动

网友J:
BROM可能还负责执行一些系统初始化的操作,例如初始化内存、外设和其他硬件

网友K:
在系统启动过程中,BROM可能还负责检测系统的健康状态,如果发现系统出现故障,可能会尝试恢复系统到一个可用状态

网友L:
相当于liunx系统里面的bootloader

网友M:
BROM通常是嵌入式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对系统的启动和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网友N:
在一些情况下,BROM也可能会被用于烧录新的引导加载程序或固件,以实现系统的升级或修复

网友O:
估计就是存一些写好不变的程序引导之类的吧

网友P:
有点像电脑的flash的啊

网友G:
这是不是就英飞凌独有的啊?

网友Q(2024-02-28):
这个不能更改,应该不能做其他用处吧

网友R:
BROM,即Boot ROM(启动只读存储器),是TriCore架构中的Startup Software(SSW)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