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G32F02A132MCU外设配置和使用教程

楼主(2024-01-25):
MCU, GPIO, IO, gp, pi

1. GPIO配置和使用:
a. 配置GPIO引脚:
使用MG32F02A132MCU的GPIO库,选择要配置的引脚,并设置其工作模式(输入、输出)和状态(高电平、低电平)。

b. GPIO实例 - LED控制:示例代码:配置一个GPIO引脚为输出模式,通过控制该引脚的状态实现LED的开关控制。

#include "MG32F02A132.h"

int main(void) {
    // 配置GPIO引脚为输出模式
    GPIO->P[0].MFP |= (1 << 0);  // 选择引脚
    GPIO->P[0].DIR |= (1 << 0);  // 设置为输出

    while (1) {
        // 控制GPIO引脚状态,实现LED的闪烁
        GPIO->P[0].DOUT ^= (1 << 0);  // 反转引脚状态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000; i++);  // 等待一段时间
    }

}

2. UART配置和使用:
a. 配置UART:
  • 使用MG32F02A132MCU的UART库,配置UART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

楼主:
b. UART实例 - 串口通信:

示例代码:配置UART,通过串口与PC进行简单的通信,发送和接收字符。

#include "MG32F02A132.h"

void UART_Init(void) {
    // 配置UART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等
    UART->LCR = (3 << 0);  // 8位数据位
    UART->DLM = 0;
    UART->DLL = 13;  // 波特率设置为9600
}

void UART_SendChar(char data) {
    // 发送一个字符
    while (!(UART->LSR & (1 << 5)));  //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
    UART->THR = data;
}

char UART_ReceiveChar(void) {
    // 接收一个字符
    while (!(UART->LSR & 1));  // 等待接收缓冲区非空
    return UART->RBR;
}

int main(void) {
    UART_Init();

    while (1) {
        // 通过串口发送和接收字符
        UART_SendChar('H');
        UART_SendChar('i');

        char receivedChar = UART_ReceiveChar();
        // 处理接收到的字符
    }
}

楼主:
3. SPI配置和使用:
a. 配置SPI:

使用MG32F02A132MCU的SPI库,配置SPI的工作模式、时钟极性等参数。

楼主:
b. SPI实例 - 外设通信:

示例代码:配置SPI,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如传感器或存储器。

#include "MG32F02A132.h"

void SPI_Init(void) {
    // 配置SPI参数,如工作模式、时钟极性等
    SPI->CR1 = (1 << 5) | (1 << 4);  // 主模式,时钟极性为1
    SPI->CR0 = (7 << 4);  // 8位数据位
}

void SPI_SendData(uint8_t data) {
    // 发送数据
    while (!(SPI->SR & (1 << 1)));  //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
    SPI->DR = data;
}

uint8_t SPI_ReceiveData(void) {
    // 接收数据
    while (!(SPI->SR & 1));  // 等待接收缓冲区非空
    return SPI->DR;
}

int main(void) {
    SPI_Init();

    while (1) {
        // 通过SPI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
        SPI_SendData(0xAA);

        uint8_t receivedData = SPI_ReceiveData();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

这些示例代码可以帮助初学者了解如何配置和使用MG32F02A132MCU的关键外设,并在实际应用中进行简单的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