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关于MultiTimer模块的具体使用问题

楼主(2024-01-25):
在任务回调函数中执行耗时操作可能引发的影响,寻求解决方案。

网友A:
那你调节一下优先级啥的不就行了么

网友B:
一般回调函数中其实和中断函数差不多,不建议加过多的程序子函数,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你的执行很长时间么?

网友D:
一般来说不应该啊,而且回调函数不都是变量的改变之类的么?

网友E:
你改变一下优先级,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网友F:
你的影响是指什么?可以看看你的程序代码么?

网友G:
你的执行一次回调函数,需要多久时间啊?

网友H:
你可以放在主函数里运行吧,不放回调函数里?

网友I:
因为你好像是用的阻塞式吧,容易出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