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如何在CH32V003中配置Systick?

楼主(2024-01-25):
TI, ck, ic, sy
是不是需要在中断向量表中设置Systick的中断处理函数,通常为SysTick_Handler。然后,配置Systick的计数值(CMP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CTRL寄存器)。

网友A:
您好,关于CH32V003 SysTick的配置可参考下图。在CH32V003 EVT中有对应的SysTick例程,可以参考一下。EVT下载链接如下: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003EVT_ZIP.html

网友B:
参考CH32V003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