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Systick配置步骤是什么?

楼主(2024-01-25):
TI, ck, ic, sy
典型的Systick配置步骤包括:
确定Systick的时钟源,可选择内部时钟(HSI或HSI_DIV8)或外部时钟。
设置Systick的计数值,即CMP寄存器,以确定中断触发的频率。
配置Systick的控制寄存器,启用Systick中断和选择时钟源。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更新计数值等。

网友A:
直接看官方的例程多好啊,这基本都有的

网友B:
设置定时器时钟源,然后设置周期,再使能定时器,就OK了

网友C:
我记得网上有相关的例程啊。你不看的啊

网友D:
Systick定时器可以选择使用处理器时钟作为时钟源,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网友E:
确定Systick定时器的周期,即定时器溢出的时间间隔。通常情况下,可以根据系统的时钟频率和需要的定时精度来确定定时器的周期

网友F:
我建议的话,不要忘记使能Systick定时器,并选择是否使能定时器中断

网友G:
如果需要在定时器溢出时执行特定的操作,需要编写Systick中断处理函数,并在其中编写相应的处理逻辑

网友H:
这种配置比较简单,而且官方的例程里肯定会有,你查查就好了

网友I:
这不是入门基本上算是第一课的内容么

网友J:
看例程,尤其是针对性的去看MCU的例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