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遇到Systick中断不触发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25):
TI, ck, ic, sy
遇到Systick中断不触发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 检查Systick中断是否被使能(CTRL寄存器中的第1位)。
  • 确保Systick计数值(CMP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的配置正确。
  • 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确保不会被其他中断屏蔽。

网友B:
中断未被允许
配置错误等

网友C:
触发条件不满足
其他中断优先级更高
硬件故障

网友D:
代码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