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如何在Systick中断中更新系统的tick计数?

楼主(2024-01-25):
TI, ck, ic, sy
在Systick中断处理函数(通常为SysTick_Handler)中,更新系统的tick计数。例如,可以在函数中使用uwTick += 1;来增加tick计数。

网友A:
首先,你需要在你的代码中定义一个Systick变量,并使用适当的函数对其进行初始化。

网友B:
在Systick中断中更新系统的tick计数是一种常见的做法,用于跟踪系统运行的时间

网友C:
Systick定时器是用于生成系统的定时中断,可以在每次中断发生时更新系统的tick计数

网友D:
你调用中断的时候更新一下计数不就行了么

网友E:
这不是arm经常会用到的滴答定时器的操作么

网友F:
一般用操作系统的时候会用到,而你可以试试看CH32的操作系统部分,看看是否也是,之后你可以看看他们的tick怎么更新的

网友G:
这个就正常更新就好了啊,每次都会进入到中断的,就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H:
对啊,你的举例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I:
正常更新就行吧,你仿真的时候看看这systick怎么运行的,就知道怎么更新了

网友J:
我觉得还是参考一下官方的systick的例程,上面应该有更新时钟的方式

网友K:
是的,进入中断+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