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当尝试启用APM32F411的ISP功能时,确保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配置。

楼主(2024-01-25):
简单的示例:

设置BOOT引脚:

查阅APM32F411xCxE手册,将BOOT1设置为0,BOOT0设置为1。这通常需要在芯片上设置相应的引脚状态。
选择通信端口:

APM32F411支持多种通信端口,如USART/I2C/SPI/USB。选择一种通信方式,本例中选择USART作为通信端口。
连接USART引脚:

连接USART引脚,确保连接正确的TX和RX引脚。这些引脚的具体位置和命名可以在芯片手册中找到。
下载并安装GeehyProg软件:

从Geehy官方网站或其他可靠来源下载并安装GeehyProg软件。确保选择与您的操作系统兼容的版本。
打开GeehyProg软件:

打开GeehyProg软件,并选择正确的通信端口(如COM口)和波特率(通常为115200)。
选择ISP选项卡:

在软件界面上找到ISP选项卡,这里通常包含擦除、写入校验、写入芯片后运行等选项。
擦除操作:

如果是首次编程或需要擦除全部空间,选择擦除全部空间。如果只需擦除程序使用到的空间,选择擦除使用空间。
写入校验:

启用写入校验选项,以确保写入的数据与芯片内容一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写入芯片后运行:

如果希望写入完成后立即运行芯片上的程序,选择写入芯片后运行选项。
点击“更新”按钮:

确认所有设置后,点击“更新”按钮开始编程。在编程过程中,软件会显示进度和状态信息。
检查LED指示: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包含LED指示,检查板上的LED指示是否按照预期工作,以确保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A:
设置BOOT引脚、选择通信端口以及连接USART引脚是启动APM32F411编程的关键步骤,使用GeehyProg软件进行编程的具体操作说明也非常有帮助。感谢!

网友B:
还得配置boot,真的麻烦,不如用JLINK烧录

网友C:
这个资料很好,真的很有意义,不然ISP烧录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D:
买个仿真器吧,直接烧录,速度还快

网友E:
原来极海也有自己的ISP烧录工具软件啊

网友F:
其实想玩ISP的话,可以自己弄个自动烧录的电路板,也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