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如何进行APM32F411的程序擦除操作?

楼主(2024-01-25):
如何进行APM32F411的程序擦除操作?

网友A:
到官网下载相应的pack包,手头有Jlink的话,可以使用Jflash进行擦除。或者购买我们公司配套的烧录器进行擦除

网友B:
通常程序擦除操作是通过编程器(Programmer)或者类似的工具完成的。

网友B:
擦之前 记得备份

网友C:
硬件连接:将APM32F411微控制器与ISP编程器进行物理连接,确保BOOT0和BOOT1引脚正确连接。
选择编程器:选择适合的ISP编程器,确保它支持APM32F411系列微控制器,并能够与你的开发环境或IDE兼容。
进入擦除模式:通过编程器发送擦除命令或使用开发环境提供的擦除功能,将APM32F411置于擦除模式。这通常需要设置BOOT0和BOOT1引脚的特定值。
擦除程序存储器:在擦除模式下,程序存储器中的内容将被清除。请注意,擦除操作是不可逆的,因此在执行此步骤之前,请确保已备份重要的程序代码和数据。
退出擦除模式:完成擦除操作后,将APM32F411退出擦除模式。这通常需要再次设置BOOT0和BOOT1引脚的特定值。
验证擦除:检查程序存储器以确保擦除操作已成功完成。可以通过读取存储器的内容或使用开发环境提供的验证工具来进行检查。

网友C:
需要注意的是,擦除操作会清除程序存储器中的所有内容,包括程序代码和数据。因此,在执行擦除操作之前,请务必备份重要的信息。另外,不同的ISP编程器可能会有不同的擦除命令和设置方式,具体操作请参考相关文档或编程器的用户指南。

网友D:
你可以用jlink进行擦除的

网友E:
你是想用程序擦除还是用工具擦除?

网友F:
大概是使用jlink或者STlink均可,都可以擦除

网友G:
使用支持APM32F411的编程软件,例如ST-Link Utility或者J-Link等实现擦除

网友H:
在编程软件中选择擦除操作,根据提示进行擦除操作。通常可以选择擦除整个芯片或者特定的扇区

网友I:
一般都是使用软件擦除的,你要是使用程序擦除有些麻烦的

网友J:
你想擦除固件啊?

网友K:
擦除固件的话需要用编程软件,就好了

网友L:
你重新刷个FF的数据也行,就是把固件变成FF刷入进去也行

网友M:
你用Jflash就行了,可以直接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