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在APM32F411的ISP编程中,如何进行写入校验以确保数据准确性?

楼主(2024-01-25):
写入校验对于数据的准确性非常重要,我想了解在APM32F411的ISP编程中如何进行写入校验的操作。

网友A:
直接把文件读出来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B:
校验和计算

网友C:
软件验证

网友D:
一些ISP编程器提供了硬件验证功能,可以在编程过程中对数据进行校验。这些验证器会对写入的数据进行读取并比较,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E:
编程的时候写入校验?

网友F:
其实你可以用个数据累和的方式实现校验啊

网友G:
这种校验应该没啥必要吧,除非你是分包升级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网友H:
对的,数据校验确实有意义,正常烧录也不需要的啊

网友H:
你用ISP烧录的话,可以用协议的方式,也就是知道数据长度,数据,校验数据,等结构来实现

网友I:
这个ISP是你自己写的么?

网友J:
你是想写入数据的同时写入一个校验?

网友K:
确实校验对数据的完整性比较重要

网友L:
正常操作就好了,一般是ISP的工具本身就有协议分包的

网友M:
这种校验应该是编译器的事儿吧

网友N(2024-02-26):
我这边是极海半导体代理商,技术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15821666760

网友O(2026-04-01):
进行写入校验时,你可以参考APM32F411的数据手册,了解内置的校验机制。

网友P:
APM32F411 的 ISP(在系统编程)写入校验,主要通过上位机工具自动校验、回读对比、CRC 校验及Flash 状态位检查四层机制确保数据准确

网友Q:
通过回读比对、传输校验与完整性校验三层机制,确保 Flash 数据与原始文件完全一致。极海官方的 GeehyProg 工具已内置完整校验流程,也可通过自定义 ISP 协议实现。

网友R:
通过逐字节比对、CRC 校验、错误状态位检测三层机制,确保 Flash 数据与原始固件完全一致。

网友S:
写完立即读回比对 + 整片 CRC / 校验和复核 + 利用芯片硬件 CRC 加速,三级校验确保烧录数据完全一致。

网友(2026-05-05):
写完后回读 Flash 内容,与原始固件逐字节比对,或用芯片硬件 CRC32 做整体校验,确保写入数据与原始文件完全一致。

网友T:
在 APM32F411 的 ISP 编程中,写入校验主要有两种可靠方式:GeehyProg 一键开启校验(最常用),或自行实现 “回读比对 + CRC32 校验”,确保写入 Flash 的数据与原始文件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