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看在main开始都要进行一堆配置,如果不配置会如何

楼主(2024-01-25):
之前学C51的时候,51单片机,直接就可以使用IO,不需要配置什么的,那么STM32如果不配置,可以直接使用外设吗,会怎么样,可以工作吗

网友A:
不配置那就是默认配置啊。

网友A:
寄存器都有默认值的,就是不配置的状态。

网友B:
不配置的话,如果你使用的状态刚好也是默认配置那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会导致I2C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不配置不工作呗

网友E:
一般会进入到硬件中断,然后死循环

网友F:
你说的不配置啥?外设功能?

网友G:
你进入mian之前是需要IO时钟等配置的,不配置就不行的啦

网友H:
啥都不配置,好像外设也用不了啊

网友I:
你直接用仿真器的方式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J:
我建议还是按照常规操作来,都配置一下比较好

网友K:
应该不会工作吧,我觉得

网友L:
没这么弄过,不过我觉得不工作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M:
试试就知道了,而且一般得配置时钟,IO的输入输出等功能,这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