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驱动步进电机用哪款芯片好?

楼主(2024-01-25):
驱动步进电机用哪款芯片好?步进电机会带编码器

网友A:
L298是一款常见的双路H桥器芯片,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它的主要优点是控制简单,价格较便宜,但是控制精度相对较低。

网友B:
DRV8825、A4988

网友C:
L6470/71系列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内置了完整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和驱动器,能够处理复杂的运动算法,支持编码器接口,用于位置和速度控制。

网友D:
可以选用如TMC5160、TMC5240等集成了完整运动控制功能、高质量电流调节功能和强大外部MOSFET驱动的芯片

网友E:
L298N 最大输出电流可达4A

网友F:
TB6612FNG是一款常见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支持双极性步进电机,内置电流控制、细分驱动等功能,支持脉冲控制。

网友G:
DRV8825是一款高性能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它能够提供连续电流到步进电机

网友H:
THB6032、TB6560、TB6600等芯片就支持编码器反馈,可以实现精细的速度和位置控制。

网友I:
Texas Instruments公司的DRV8835是一款集成度较高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支持双极性步进电机,内置电流控制、细分驱动等功能,支持脉冲控制和串行控制。

网友J:
ST的STSPIN2、STSPIN820、L6225、L6226、L6227、L6230、L6234、L6235

网友K:
可以选用像DRV8313这类高端产品,结合合适的MCU开发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L:
在选择用于驱动步进电机的芯片时,可以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所需的精度、电流和电压支持以及附加功能等。

网友M:
DRV8825、DRV8841

网友N:
TB6612FNG:是一款高性能双H桥驱动器,最大输出电流可达6A,支持微步控制和编码器输入。

网友O:
TMC2100, TMC2130, TMC5160等型号提供高精度、低噪声、内置微步细分以及 StallGuard 功能,适用于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

网友P:
推荐使用TI的DRV8825

网友Q:
步进电机配合编码器可以实现闭环控制,提高控制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R:
DRV8825 是一款高性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具有较高的电流输出能力,并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实现细分,但同样不直接支持编码器。

网友S: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可选择性就多了,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