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多路的步进电机驱动Demo板推荐

楼主(2024-01-25):
有没有多路的步进电机驱动Demo板推荐,最近有项目要涉及到很多路电机。

网友A:
用专业的步进电机芯片驱动就行了。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都很标准的,网上很多卖驱动器的,淘宝上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TMC2300

网友D:
是只要ST的demo板么?

网友E:
我觉得步进电机驱动应该也不费劲啊,就多加几个驱动芯片的事儿

网友F:
步进电机一般就是用L298N这种驱动芯片搞么?

网友G:
自己设计一款呗,或者用模块搭建一下

网友H:
一般都是2路吧,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I:
你这是要做啥啊?还需要多路的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J:
可以自己用模块搭建一批,这样就比较稳妥了

网友K:
没有很多路的,而且步进电机也是分步数之类的,你得看你的电机需求才行

网友L:
建议用那个东芝的6600什么驱动芯片设计一款就行的

网友M:
直接买模块组装吧,多路步进电机的开发板确实不多

网友N(2024-02-29):
多路同时工作,要麻烦一点,还看多少路
只是多路,不需要同时工作那就简单多了。

网友O:
用几路ST的电机驱动芯片好了

网友P:
这个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