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lpuart 和 uart 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4-01-25):
lpuart 和 uart 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LPUART(Low Power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代表低功耗串口

网友B:
都是用于串行通信的通用异步收发器,但它们在一些方面有所不同

网友C:
LPUART通常设计用于低功耗应用,具有更好的低功耗特性,适合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D:
传统的UART可能没有专门优化的低功耗特性。

网友E:
话说,UART是不是同步的串口啊?

网友F:
低功耗串口通常支持更多的时钟源选项,包括低功耗时钟源,以满足低功耗应用的需求。传统的UART可能对时钟源的要求较为严格

网友G:
LPUART会支持更多的数据位宽选项,包括7位、8位、9位等,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传统的UART可能只支持较为固定的数据位宽

网友H:
LPUART通常支持更多的中断和DMA功能,以实现更灵活的数据传输和处理。传统的UART可能在这方面的功能相对较少

网友I:
LPUART会支持更灵活的波特率调整功能,包括更高的波特率精度和更灵活的波特率调整方式

网友J:
估计也没啥区别,就是LPUART的功耗是OK的,可以在低功耗方面快速唤醒

网友K(2024-05-23):
LPUART主要面向低功耗领域,具有更低的功耗和更小的芯片面积。而UART的功耗则相对较高。

网友L:
应该是可以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网友M:
使用起来的时候功耗比正常的UART低?

网友N:
应用场景不同

网友O:
LPUART可由LSE、HSI、SYSCLK、PCLK1提供时钟,当选择32.768 kHz LSE作为时钟源时,可在STOP2低功耗模式下工作,最高可达9600bps的通信速率。而UART则通常使用更广泛的时钟源和更高的通信速率。

网友P:
PUART和UART在功耗、应用场景、时钟源和通信速率以及功能特性等方面存在差异。

网友Q:
功耗不一样,支持的通信速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