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icroUSB接口的电源引脚需要接地电阻吗?

楼主(2024-01-25):
如图所示,第一次用USB接口,网上看有人这么做的,那么这个1M的电阻可以省略吗,这个电阻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如果纯粹的供电一般是不需要专门接地电阻,在某些高频或高速传输的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接地电阻以减小信号干扰或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B:
虽然不是所有MicroUSB接口的电源引脚都需要接地电阻,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用接地电阻可能是有益的。

网友C:
一般是不需要的

网友D:
你这电源引脚接地是什么操作

网友E:
可以省略,我觉得是多余的操作

网友F:
你要是想做保护,电阻换成TVS我觉得会更好

网友G:
直接用个自恢复保险丝多好啊

网友H:
电源部分还接个大电阻接地,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网友I:
这是为了过EMC

网友J:
没看到过这种设计啊,我觉得不需要接地电阻

网友K:
你电路预留呗,然后实际使用的时候不焊接,看看有啥弊端不

网友L:
没用,可以不加这个接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