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MicroUSB接口给单片机供电,电源引脚需要接地电阻吗

楼主(2024-01-25):
我看有人这么勇,弄了1个1M欧姆的电阻接地,还有人没有这个电阻,不太明白,到底要不要这个大的接地电阻,如果需要,那么是什么用处,有人知道吗?

网友A:
MicroUSB接口的电源引脚通常不需要专门接地电阻。MicroUSB接口一般包含电源线和地线,而电源线主要用于传输电源信号,地线则用于提供电流返回路径和确保电压的稳定性。在正常情况下,MicroUSB连接应该有足够的接地来确保电流正常返回。

然而,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某些高频或高速传输的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接地电阻以减小信号干扰或提高信号完整性。这通常取决于具体的电路设计和应用场景。如果涉及到特殊需求,建议查阅相关的MicroUSB接口规范和设备制造商的文档,以确保符合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