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croUSB接口需要接地电阻吗?

楼主(2024-01-25):
我看有人用USB给电路供电,在电源引脚接了一个对地的大电阻,那么这个电阻是必须的吗,有什么用处?

网友A:
MicroUSB接口的电源引脚通常不需要专门接地电阻。

网友A:
在某些高频或高速传输的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接地电阻以减小信号干扰或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A:
如果只是取电,可以不用这个电阻。

网友A:
如果需要通信,那么使用这个电阻可以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B:
可以减小插拔过程中的瞬态电压

网友C:
我觉得可以不用的

网友D:
这个电阻什么作用啊?

网友D:
提高稳定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