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关于USB键鼠方案,这种芯片是免驱的是吧

楼主(2024-01-25):
关于USB键鼠方案,这种芯片是免驱的是吧,那上传数据的内容和格式可以自己改吗

网友A:
符合协议即可

网友B:
USB键盘鼠标都是标准的USB HID设备, 系统自带驱动, 数据格式有通用标准, 比如鼠标一般是4个字节, 键盘是8个字节,   如果你实在想自定义也可以, 去修改设备描述符,可以定义长度,每个字节代表什么意思, 不过这个需要你对描述符的定义非常非常了解才行, 否则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