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如果想使用PB3是需要关闭jtag的模式

楼主(2024-01-25):
如果想使用PB3是需要关闭jtag的模式么?

网友A:
APM32F1的PB3是普通io口

网友B:
在关闭JTAG模式后,PB3可以被配置为普通GPIO口进行使用。

网友C(2024-05-07):
这么说吧,你就按照ST的逻辑开发就行了

网友D:
是的,如果您想要使用STM32微控制器的某个引脚(例如PB3),但该引脚同时被用作JTAG接口的引脚,那么您需要关闭JTAG模式以释放该引脚供其他功能使用

网友E:
在APM32微控制器中,JTAG接口通常占用多个引脚,包括TMS、TCK、TDI和TDO等引脚。如果您需要使用JTAG接口以进行调试或编程,那么这些引脚将被JTAG功能占用,无法用作普通的GPIO引脚。

网友F:
你就按照ST的设计呗,好像有个函数能关闭JTAG,然后打开SWD的

网友G:
这个您可以释放JTAG引脚,使得PB3引脚可以用作普通的GPIO引脚,从而实现您的特定功能需求

网友H:
建议直接用ST的cubemx来配置APM32就可以,相互兼容的东西

网友I:
当然了,不想用JTAG,就关闭就好了,只用SWD就行

网友J:
对的,如果想用PB3做普通IO,并且用了STM32的固件,那就关闭JTAG就好了

网友K:
如果您想要使用PB3引脚,但它被JTAG功能占用,您可以通过关闭JTAG的函数关闭就好了

网友L:
将JTAG模式设置为SW-DP(Serial Wire Debug Port)模式,这样可以释放JTAG引脚供其他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