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ADC多通道采样值异常

楼主(2024-01-26):
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误差也随之增大,输入1v偏差在0.1v,输入2v偏差在0.2v,采样值大概是实际值的0.95。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AD配置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_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NL * NOFCHANE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PCLK_Div4);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开启循环模式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ADEN) == RESET);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管理
更多操作

网友A:
ADC的通道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C:
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正确连接,并且没有超出ADC的输入范围。

网友D:
我马上项目也要上内部ADC,我想问个问题,怎么确保基准电压?

网友E:
有多个ADC通道?可能是通道切换引起的

网友F:
这个有机会,想用f103做个小板子试试,到底AD这里用独立的电源还是和数字3.3V分开的好,地是分开好还是用一个好,如何走线等等?

网友G:
需要考虑信号源内阻对ADC结果的影响。
ST 的ADC 接口对地有个动态内阻约等于 1/(Fs * Cs)。根据信号源内阻需要补偿计算造成的信号跌落。

网友H:
因为你是分压的,所以会越大电压差异越大,倍数是一样的,你按实际值调试就好了

网友I:
只用单通道呢?大功率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马上项目也要上内部ADC,我想问个问题,怎么确保基准电压?

库手册是这么写的
/* Convert the ADC1 Vref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Vrefint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VrefintCmd(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你是分压的,所以会越大电压差异越大,倍数是一样的,你按实际值调试就好了 ...

我直接把读数按比例乘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用模拟输入会出现端口没有输入却有1-2v读数的情况,很神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读数按比例乘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用模拟输入会出现端口没有输入却有1-2v读数 ...

ADC基准选的VCC吧?VCC电压稳不稳?AD引脚通道选对没?引脚有没有假焊什么的?ADC读值很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