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移植freertos最低需要什么型号什么配置的?

楼主(2024-01-26):
在stm32上跑 freertos 最低什么型号的可以支持?

网友A:
STM32移植FreeRTOS,基本上任何一款STM32都可以实现。但考虑到实际应用和性能,建议选择中高端系列的STM32,例如STM32F4系列或STM32F7系列。这两个系列都支持FreeRTOS,并且具有较高的处理能力和足够的Flash/RAM空间。

网友B:
一般是M3内核的就行

网友C:
其实freertos的话,可以去官网看看,官网有介绍最低配置的啊

网友D:
你看能不能移植呗,不支持移植就不支持,支持移植就支持

网友E:
我建议直接去官网看看就好了,不过最低性能也得是M3的了吧

网友F:
你咋不用RTT呢?这个操作系统应该更不错吧

网友G:
配置的话应该没啥特殊资源的,其实freertos的话占用资源不大

网友H:
FreeRTOS是一种实时的操作系统,它对硬件的要求相对较低,最低仅需3KB的内存空间就可以运行。

网友I:
这个好像对内存有点要求,而不是内核

网友J:
你既然用ST了,直接用cubemx配置一下,看能不能选择rtos呗

网友K:
一般STM32F103/407就都可以用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