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的fmc无法产生sram驱动的正确时序

楼主(2024-01-26):
如题  我使用cube产生的代码 和查看官方的代码 均不能产生正确的驱动时序  黄***选 绿色 写使能 蓝色地址线A0   红色数据线D0  以前用f429 轻轻松松就搞定了,这次看f7的时序 完全不对  写一次数据居然产生了这么多次片选 用断点停住运行一次  while (1)  {

网友A:
你用例程搞一下不就行了么,这FMC挺简单的

网友B:
确保FMC的配置参数正确。包括地址线、数据线、时序参数等。需要根据SRAM的规格书来配置FMC以满足SRAM的时序要求

网友C:
FMC的时钟配置对于产生正确的时序非常重要

网友D:
建议楼主确保FMC的时钟配置正确,包括主频、时钟分频等

网友E:
一定要确保FMC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布线正确,避免干扰和信号损耗

网友F:
根据SRAM的规格书,仔细检查FMC的时序参数设置,包括读写时序、时钟周期等

网友G:
确保芯片的电源供应正常,FMC模块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H:
检查外部电路,包括SRAM芯片本身的电源、地线连接是否良好,以及外部电容等元器件的连接是否符合规格要求

网友I:
时序不对就看看时钟配置啥的吧,这块很重要

网友J:
使用示波器检查FMC接口上的信号波形信号质量是否良好

网友K:
  • 检查时序参数(如延迟、时序周期等)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L:
如果您是自己编写的驱动代码,请仔细检查代码实现,确保没有逻辑错误或语法错误。
如果使用库函数或HAL库,请确保库版本与您的硬件和编译器兼容。

网友M:
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V2)进行调试,单步执行代码,检查寄存器的值和信号的时序。
尝试在不同的系统时钟频率下测试,以确定问题是否与时钟频率有关。

网友N:
检查电源供应,确保电压稳定且符合SRAM模块的规格要求

网友O:
更新固件库和工具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