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ADC-DMA方式采集2路数据时出现输出数值不对怎么办

楼主(2024-01-26):
各位大侠,本人在用STM32F051R8T6 DMA方式实现采样ADC数据时,结果发现,从串口输出来的数值不对,一路数据很大,一路数据为零,弄了半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好请各位大侠们帮忙给看看,非常感谢!
【说明】:利用DMA中断方式,进行一路数据采集时是正常的。
相关源码如下:

/* ADC1数据寄存器地址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0x40012440
/* 宏定义        -------------------------------------------------------------*/
/* 变量定义          ---------------------------------------------------------*/
extern float  AD_CH_1 = 0;
extern float  AD_CH_2 = 0 ;
extern unsigned int   ADC_Value[2]={0,0};//内存数组
/*******************************************************************************
* 函数名称: ADC_GPIO_Init();
* 功能描述: ADC--GPIO输入引脚配置---在此可以设置16路外部输入通道
* 输入参数: void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ADC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  ADC_DMA_Reset()
* 功能描述:  ADC模块初始化
* 输入参数:  void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ADC_DMA_Rese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使能DMA通道时钟
     ADC_GPIO_Init(); //ADC-GPIO引脚初始化
//////////////////////////////////////////////////////////////////////////////////
     /* DMA1 通道1配置设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对应的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Value; //内存存储基地址,定义的一个数组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转换模式为SRC模式,由外设搬移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 DMA缓存大小,2个(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接收一次数据后,设备地址禁止后移(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关闭接收一次数据后,目标内存地址后移(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定义外设数据长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循环模式开启,Buf写满后,自动回到初始地址开始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DMA1 Channel1 使能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ADC DMA 配置在循环模式下面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12位精度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后前:0--18通道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
     // ADC_TempSensorCmd(ENABLE); //使能内部温度传感器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Vrefint,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VrefintCmd(ENABLE);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 ADC_SampleTime_71_5Cycles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 ADC_SampleTime_71_5Cycles );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开始ADC校准
       ADC_Cmd(ADC1, ENABLE);                //  使能指定的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等待ADC准备好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使能 ADC_DMA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开始温度转换;
}

DMA中断函数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检测DMA1TC1标志
  {
          Delay(50000);
                 AD_CH_1  =  (float)ADC_Value[0];
          AD_CH_1  =  AD_CH_1 /4096*3.3;
          AD_CH_2  =  (float)ADC_Value[1];
                 AD_CH_2  =  AD_CH_2/4096*3.3;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清除DMA TC1标志
    }
}

网友A:
可能ADC的精度是这样的,不能完全一致的

网友B:
确保DMA配置正确,包括DMA通道、数据宽度、传输方向等参数

网友C:
要注意,特别是在同时采集2路数据时,需要正确配置DMA以确保数据不会混淆

网友D:
检查ADC的配置,包括采样时间、通道顺序、触发源等参数

网友E:
一定要保证ADC的配置满足采集两路数据的需求

网友F:
ADC采集的准确性和参考电压有关,确保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G:
DMA传输完成后,对于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时,确保数据的解析和处理逻辑正确

网友H:
确保芯片的电源供应正常,ADCDMA模块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I:
是采集同一2路数据的吗?我觉得因为有时间差,所以不一致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J:
你在DMA中断中使用了Delay(50000),这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性能下降。在中断中最好避免使用阻塞式的延迟函数,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响应性。

网友K:
检查ADC的参考电压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L:
检查ADC的配置和DMA的配置

网友M:
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和调试软件)逐步执行代码,检查ADC和DMA的配置寄存器。

网友J(2024-02-25):
你的DMA缓冲区大小为2,这在中断中看起来是正确的,但你在主循环中是否考虑了DMA的处理速度和数据的更新频率?可能需要调整DMA缓冲区的大小,确保它足够大以处理ADC转换完成的数据。

网友N:
考虑ADC连续转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