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程序没有进外部中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1-26):
还是没搞定,新建了个工程,只保留定时器和GPIO,测试定时器控制PA0反转,一秒闪一次,没问题。
然后用PC6外部中断控制PA0反转,其他电路给PC6每秒一个脉冲信号(用示波器捕捉到可,确定拉到PC6了),结果灯不亮...
附件为工程文件。

网友A:
检查你的中断使能位是否已经打开。

网友B:
中断配置不正确

网友C:
检查外部中断线是否正常连接,没有断线或短路。

网友D:
说明中断条件没触发呗

网友E:
你仿真看的?看看程序进哪儿了

网友F:
是不是进入中断之后,没请标记?

网友G:
正常需要加个去抖的哈,不然外部中断会一直触发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加个标记,证明现在事件还没处理完,就继续处理程序

网友I:
你仿真吧,一般仿真能知道是否进入PC6的触发条件了

网友J:
你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啊?

网友K:
可以用读取IO的方式也行的,没必要外部中断的

网友L:
1秒一下估计也不快啊,你说进不来中断,是不是中断标记都没清理啊

网友M:
工程文件没看到啊,而且外部中断挺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