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46使用SDIO+Fatfs+ FreeRTOS写入32字节就报错怎么办?

楼主(2024-01-26):
使用官方提供STM32Cube_FW_F7_V1.3.0下的FatFs_uSD_RTOS例程,使用SDIO+Fatfs+ FreeRTOS,一次运行正确,但想要每隔1秒往1个文件中追加写入32字节,就会出错,报告FS_DISK_ERR,如果不运行FreeRTOSD则不会出错;此外,把sd_diskio.c中的SD_read和SD_write分别用BSP_SD_ReadBlocks_DMA和BSP_SD_WriteBlocks_DMA实现,也无法正确运行。该如何改正这些错误呢?

网友A:
这个错误通常表示在文件系统访问时发生了一些错误。可能的原因包括SD卡通信问题、文件系统配置错误等

网友B:
其实,楼主要确保SD卡的连接和电源供应正常。检查SD卡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C:
最好保证在初始化SD卡和文件系统时,所有的配置参数都正确

网友D:
特别是在使用FreeRTOS时,需要注意任务间的同步和资源访问问题

网友E:
如果在运行FreeRTOS时出现问题,可能是由于任务调度、资源竞争或者优先级设置等问题导致的

网友F:
在使用FreeRTOS时,文件系统的访问是线程安全的

网友G:
其实可以考虑使用信号量或者互斥锁来保护文件系统的访问,避免多个任务同时访问文件系统引起的问题

网友H:
如果使用BSP_SD_ReadBlocks_DMABSP_SD_WriteBlocks_DMA时出现问题,可能是由于DMA配置、时序问题或者硬件问题引起的

网友I:
确保DMA配置正确,时序满足SD卡的要求

网友J:
. 一定要注意,还需要确保SD卡的初始化和配置正确,包括时钟、电压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