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的温度计算公式显示不正确的结果

楼主(2024-01-26):
在使用STM32L4的ADC测量其内部温度传感器数据时,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STM32L4参考手册中提供的等式似乎显示不正确的结果。
等式是:
*温度=((110-30)*(TS_DATA - TS_CAL_1)/(TS_CAL_2 - TS_CAL_1))+ 30 *
其中,TS_DATA = 945(温度的原始ADC数据),TS_CAL_1 = 1035(从预定义的存储器地址读取校准点),TS_CAL_2 = 1373(从预定义的存储器地址读取校准点)
这导致室温(约26摄氏度)的“温度= 8.69”,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我的代码是:

#define TS30    ((uint16_t*)((uint32_t)0x1FFF75A8))
#define TS110   ((uint16_t*)((uint32_t)0x1FFF75CA))
uint32_t ADC_Value;
double temperature;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temperature = (double)ADC_Value - (uint32_t)*TS30;
   temperature *= (double)((uint32_t)110 - (uint32_t)30);
   temperature /= (double)(int32_t)((uint32_t)*TS110 - (uint32_t)*TS30);
   temperature += 30;
}
int main(){           /**Main Loop**/
MX_ADC1_Init();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SINGLE_ENDED);
   HAL_ADC_Start_IT(&hadc1);

   while(1) {
     HAL_Delay(400);
     HAL_ADC_Start_IT(&hadc1);
   }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1;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TEMPSENSOR;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640CYCLES_5;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Offset = 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网友A:
传感器未校准?

网友B:
ADC配置问题

网友C:
检查您的代码,确保没有逻辑错误或计算错误。错误的变量初始化、错误的数**算等都可能导致温度计算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