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stlink烧写程序提示decice n

楼主(2024-01-26):
有个问题想问问,我用的STM32 st-link utility 烧写程序(swd),下不了程序,提示decice n?,我使用按键复位可以下载程序,现在用的硬件电路是上电复位下载程序模式,但是一直不行,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
检查您的上电复位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
检查BOOT0和BOOT1引脚是否有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并且这些电阻的值是否合适。

网友C:
电源不稳定或者不符合?

网友D:
检查SWD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E:
耶?你的提示我是第一次见到,哈哈,是不是硬件问题啊

网友F:
这不是 提示驱动的意思么?是不是?

网友G:
你估计是软件端设置硬件复位了,你试试软件复位设置估计就好了

网友H:
你用的是STlink的烧录软件?那也没那么多说法啊,正常烧录就行的

网友I:
你试试jlink吧,估计是你STlink的问题,jlink估计不会有问题

网友J:
能截图看看你的提示么

网友K:
我觉得可能是你目标芯片电路设计上还是有些出路啊

网友L:
你得设置软件复位才行,硬件复位不得手动按了么

网友M:
你换个烧录器是否OK啊?看看能不能正常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