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使用DAC输出固定电压但是测量不到输出的数据

楼主(2024-01-26):
采用STM32 DAC1通道输出固定电压,但测量PA4管脚无电压输出

网友A:
检查引脚配置和DAC配置

网友B:
检查您的参考电压设置是否正确。如果参考电压不是预期的3.3V(或其他您设定的值),则DAC输出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C:
电源和接地连接是否正确且稳定

网友D:
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DAC的输出通道和输出电压值是否正确

网友E:
检查DAC输出引脚的配置是否正确。确保将DAC输出引脚连接到正确的测量设备或者负载上,并且引脚的功能配置正确

网友F:
确保你使用的电压测量设备能够准确地测量DAC输出的电压。有时候,使用不准确的测量设备可能导致无法正确测量到输出的电压

网友G:
. DAC输出的电压值是相对于参考电压的,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了DAC的参考电压

网友H:
确保芯片的电源供应正常,DAC模块能够正常工作。如果电源供应存在问题,可能导致DAC输出异常

网友I:
如果参考电压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输出电压不符合预期

网友J:
检查你的代码逻辑,确保在初始化和输出DAC时没有逻辑错误或者误操作

网友K:
建议楼主仿真一下,看看程序怎么执行的

网友L:
你程序正常运行了吗?你弄个LED或者是仿真看看啊

网友M:
一般PA4也不是什么特殊引脚,主要要看你MCUDAC是否配置到了P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