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哪个STM32微控制器具有最多的PWM通道?

楼主(2024-01-26):
我需要一个至少具有32个PWM输出和至少1个模拟输入的MCU。有没有满足要求的STM32 MCU?
我想过将16个PWM通道复用到32个通道,但我不愿意,因为它会增加尺寸/成本。还有其他建议的替代方案吗?只要它们高于几kHz,频率就没那么重要了。

网友A:
STM32F4系列和STM32H7系列

网友B:
先说你具体使用的STM32芯片哈

网友C:
STM32微控制器中具有最多PWM通道的系列是STM32F7系列

网友D:
F7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多达16个独立的PWM通道,这使其成为STM32系列中PWM通道数量最多的系列之一

网友E:
其实你想要什么封装啊?具体的PWM通道数量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封装

网友F:
在选择微控制器时,需要查阅相关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以确保所选型号具有足够的PWM通道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网友G:
一般高版本的MCU都是PWM比较多的

网友H:
你想要这么多个通道啊?有点多啊

网友I:
32个PWM,你用哪种IO模拟PWM输出的行不行?

网友J:
用定时器,控制IO输出的呗,不用硬件PWM

网友K:
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用IO模拟,比PWM效果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