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主堆栈指针(MSP)与进程堆栈指针(PSP)

楼主(2024-06-24):
我正在阅读STM32编程手册和“ 第18页 ”的某处,我看到了这两种堆栈指针。我一直认为只有一个堆栈,因此只有一个堆栈指针存在于MCU中,现在我对这些指针的含义感到困惑,主题和每个指针之间的差异用于什么?

网友A(2024-07-29):
大多数基于ARM Cortex-M架构的处理器中,确实有两个堆栈指针,它们分别是主堆栈指针和进程堆栈指针

网友B:
主堆栈指针(MSP)和过程堆栈指针(PSP)。这两个堆栈指针的存在是为了支持不同的堆栈使用模式,以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效率。

网友C:
其实就是2个指针进行循环处理数据的问题

网友D(2024-08-28):
当任务切换回系统或异常处理程序时,内核可以切换回 MSP。这在异常处理程序或系统服务中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