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外扩SRAM要写入的write_data应该是多少位?

楼主(2024-01-26):
我用的 ISSI的61   204816的4M字节的SRAM,用的是16位模式,如果读写,读写8位数据和读写16位数据都该怎么操作

#define EXT_SRAM_ADDR   ((uint32_t)0x68000000)
#define EXT_SRAM_SIZE (1 * 1024 * 1024)
uint32_t i;
uint32_t *pSRAM;
pSRAM = (uint32_t *)EXT_S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RAM_SIZE / 4; i++)
{
*pSRAM++ = write_data;
}

这个要写入的write_data应该是8位,16位还是32位。

xch
32 bits

网友A:
407的FSMC接口时序配置,可以针对不同的读写区域,选择字、半字、字节。

网友B:
一般来说,如果使用一个8位(即1字节)的SRAM,那么write_data应该是一个8位的字节。如果使用一个16位或32位的SRAM,那么write_data应该是一个16位或32位的字。

网友C:
pSRAM = (uint32_t *)EXT_SRAM_ADDR;
pSRAM = (uint16_t *)EXT_SRAM_ADDR;
pSRAM = (uint8_t *)EXT_SRAM_ADDR;

网友D:
你要是设置16位,应该就是按16的方式读写了吧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方式接的存储芯片啊?

网友F:
STM32F407微控制器的外扩SRAM的写入数据位宽取决于外部SRAM的配置。通常情况下,外扩SRAM的数据位宽可以是8位、16位或32位,具体取决于外部SRAM芯片的规格和连接方式

网友G:
在使用外扩SRAM时,需要根据外部SRAM的规格和连接方式来确定写入数据的位宽

网友H:
一般来说,STM32F407微控制器可以通过外部总线接口(如FSMC)来连接外部SRAM,而外部SRAM的数据位宽需要与外部总线接口的配置相匹配

网友I:
在进行外扩SRAM的写入操作时,需要根据外部SRAM的规格和连接方式来确定写入数据的位宽,以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地传输和存储

网友J:
我觉得一般用16位的操作就是OK的了

网友K:
应该是16位的吧

网友L:
你是按照32位的地址写入的?

网友M:
一般根据你连接方式操作写入位数,不然可能会写不进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