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link进入Debug后里面就退出

楼主(2024-01-26):
以前能正常debug,前两天突然就这样了,换了一个stlink后还是一样的情况,但换电脑就好了,也就是说 我的电脑用stlink做debug的时候 一进debug就退出,但用别的电脑就没事,而且这个问题不止出现了一次,前两天我在家里用自己的电脑,新买的stlink,竟然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简单说就是,我的电脑前一阵能正常debug,但现在一进debug就退出,不过程序能下载进去,就是不能debug
换stlink、换开发板、甚至是重装MDK,都无济于事,而且同样的问题前两天在另一台电脑上也出现了!!!

网友A:
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B:
尝试重新配置或禁用可能导致冲突的COM端口。

网友C:
ST-Link的固件是否是最新的

网友D:
检查ST-Link与目标板之间的所有连接,确保它们牢固且正确。特别是SWD或JTAG连接,以及复位和电源连接。

网友E(2024-03-20):
这个可能是STlink 的问题吧,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F: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的环境问题,烧录之后就崩掉

网友G:
这个我遇到过,换个工程就好了,但是具体咋解决不知道

网友H: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I:
你是同一个工程,换个电脑就OK了?

网友J:
那就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喽,可能是系统原因

网友K:
这个bug我觉得跟电脑环境或者是软件环境有些关系

网友L:
直接换jlink试试呢?现在jlink也没多钱

网友M:
重装MDK肯定没啥用的,估计是程序或者是电脑环境驱动冲突了吧

网友N:
你更新电脑系统了?估计是系统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