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单片机,供电是3.3v,uart口能否正常与5v器件uart通信?

楼主(2024-01-26):
STM32的单片机,供电是3.3v,uart口能否正常与5v器件uart通信?

看资料上显示 usart 口都支持 5v的,但是不知道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如何 ??

网友A:
通常情况下,3.3V串口和5V串口之间是可以直接通信的

网友B:
STM32的单片机供电为3.3V,其UART口可以正常与5V器件的UART通信,但需要注意电平兼容性和信号转换的问题。

网友C:
可以通信,但是尽量中间传个电阻保护一下

网友D:
没问题啊,ST的芯片是OK的,可以兼容5V

网友E:
之前我这么弄来着,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F:
建议串联个电阻,限流一下

网友G:
当然可以了,芯片这个串口IO是支持5V兼容的

网友H:
建议看看手册,这样比较稳妥一些

网友I:
用过电平转换芯片呗,能好一些

网友J:
没问题,直接用5V也是OK的哈

网友K:
一般来说是都正常的,但是建议还是串联电阻或者用三极管实现电平转换哈

网友L:
对方不支持3.3V么?我担心的是不太兼容的话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