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zet6的芯片版本不同是否有功能差异

楼主(2024-01-26):
想请教各位,STM32f103zet6的芯片版本不同是否有功能差异?我同样的程序,在实验板上面fsmc总线可以成功驱动TFT,但是 在我自制的板子上面,用示波器测得fsmc总线的端口 连跳变都没有?   这属于什么问题,知情下落者望告知,万分感谢?

首先我的明确的是, 我的板子 程序是运行的,因为有一个LED 在闪烁,但是对于fsmc总线始终没有输出,程序和实验板一样的,实验板运行正常的。

网友A:
一般来说,同一型号的芯片在功能上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A:
但还是要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版本和制造商

网友B:
功能差异肯定会有一些吧,当然了,我说的是芯片系列一样,型号不一样的

网友C:
型号相同应该就是一样的吧

网友D:
一般都是引脚不一样,功能外设会逐渐增多

网友E:
自制的电路板,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F:
你的芯片也是ZET6么?

网友G:
一般来说不会有功能差异的

网友H:
你这个估计是没焊接好吧

网友I:
你都说程序能正常运行,那你仿真看看FSMC是否正常工作呢?

网友J:
我建议你重新焊接一块试试

网友K:
可能是你硬件FSMC没配置好

网友L:
那你电路设计是否正确啊?焊接是否OK?或者程序初始化是否OK